初画PCB电路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我在DRC检查时设置检查电源与地线宽度,DRC运行没有报错是不是我的线路的宽度没有问题呢,电流与导线之间有对应关系吗?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A:
布线宽度是自己设定的,和电流有关系。看一些基础的书籍吧!

网友B:
你这么问的话,我就觉得你这样的检查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说明你设置的线宽在你的范围之间。而我感觉你自己其实并不知道电源和地线应该设为多宽。

网友C:
规则是根据需要可以设定的。

网友D:
规则是人定的,但是人应该知道制订什么样的规则

网友E:
电源线的宽度一般都尽量走粗一点,尤其是对过比较大的电流的时候,至于DRC不报错,只能说明你的PCB走线宽度在你设置的范围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