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光圈电路设计

楼主(2009-09-01):
有相关直流驱动或者视频驱动的原理图吗?

网友A:
是用在摄像机上的吧。其实也就是个运放做的比较器.

网友B:
用一视频信号。去作运放做的比较器.再驱动光圈。

楼主:
驱动光圈,如何驱动光圈呢?
相关的电路找到一个:里面有2个运放不知道怎么理解,请大家帮忙!xiexie

楼主:
其中的两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C:
LZ不要到处发帖,已经在另一个帖中回复你了

楼主:
好的,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