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模块加载问题

楼主(2009-09-01):
参考mini2440的使用手册中“最简单的嵌入式linux驱动程序模块”一节,编译了hello模块mini2440_hello_module.ko,但在insmod加载时出现下面的错误信息:
insmod: cannot insert 'mini2440_hello_module.ko': unknown symbol in module, or unknown parameter
我的内核是2.6.29.1,文件系统是yaffs,这个错误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你的ko中包含了kernel所没有的符号,可能你没有把kernel的模块安装全。

楼主:
是一个很简单的示例程序,kernel是自己移植的,nfs到是可以用了,不知道这个简单的程序都需要什么模块,盼指教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module.h>
static int __init mini2440_hello_module_init(void)
{
printk("Hello, Mini2440 module is installed !\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mini2440_hello_module_cleanup(void)
{
printk("Good-bye, Mini2440 module was removed!\n");
}
module_init(mini2440_hello_module_init);
module_exit(mini2440_hello_module_cleanup);
MODULE_LICENSE("GPL");

网友A:
#include <linux/init.h>

加上这句试试。

楼主:
果如xinzha兄弟所言,谢谢xinzha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