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看不到比较器正相输入信号波形?

楼主(2009-09-01):
有一比较器电路:反相固定接一2.5V的电压基准,传感器信号通过一直流隔离电容,并接2.5V的电压基准到比较器正相.由于没有传感器资料,不知道输出信号特性.用示波器观察比较器输出有标准的方波.但用示波器看不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示波器显示为一稳定的直流信号.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示波器把信号拉走了?怎么才能看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呢?----不好意思,第一次发的贴的时候把方波错写成正弦波了.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比较器输出有标准的正玄波”
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比较器同相输入端不正常不必找原因,先把输出端解决再说。“玄”应为“弦”。
有可能你的示波器探头根本没有接触到待测线路,或探头夹子没有夹好。或待测电路没有加电源。

网友B:
数数示波器的格子,看看正弦信号的频率,如果是50Hz就是楼上所言之现象。

网友C:
可能你比较器是OC输出又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D:
1 有可能信号太小了, 比较器能比较输出,但是示波器测量不出来,示波器交流最小档看看
2 比较器上使用的基准不稳,同相端和反向端输入的相位差,导致比较器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