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削波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我用的单电源的运放LM224A,工作电源接的是5V,输入电压是用直流1。25V抬高的交流1。25V,为什么输出的电压的下半部有削波呢?

网友A:
同向放大还是反向放大?

网友B:
如果楼主施加各电压准确,估计不是输出下半部而是上半部削波。

网友C:
抬高到2V就可以了,再高又不行了。
你的AC1.25V的峰值有1.75V,仅太高1.25V是不够的。

网友B:
电源电压5V,输入抬到什么地方也没有用。即使增益为1,峰峰值3.54V,在5V电源电压下很难输出幅度这么大。

网友D:
注意增益要和电源宽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