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09-09-0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张看不太清楚的小照片,看不清楚照片照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好象是个液晶屏吧?MCL这个型号的我用过~

楼主:
来张大图,不是液晶屏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C:
LZ这个是啥发烧机啊,^_^,音频方面的产品吧

网友C:
哦,不对,仔细一看似乎是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是胆石??google出来一堆胆结石:funk:
这玩意有八条腿,两排,跟继电器似的,但看电路貌似又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100M信号的处理的玩意,貌似有放大之类的~~~正在琢磨
里面不是有个100M的有源晶振吗
还有一个MHW6222,搜到他的数据手册只有两页,连管脚叫什么名字都没有,摩托罗拉的

网友C:
是陶瓷的么,是的话,很可能就是胆石

网友C:
不是胆结石哦 ;P

网友C:
建议LZ google搜索时加个电子,如果你是用英文的firefox也许google出的能专业点,不会全是胆结石

网友C:
LZ 还没告诉我这是用在那里的产品呢,音频?或者是电源?

网友C:
hifi上一般会用到胆石

网友D:
瀑布汗~
都是啥眼光啊?
明显是个滤波器,这是个射频放大器(或者有线电视放大器或调制器)

对5楼:更是彻底无语,拿着看来的名词瞎卖弄...

网友D:
LZ去看看那个直插的IC什么型号,然后做什么的就很清楚了。
老x觉得这不是射频调制器的话就是个100MHz型号发生器

实在不知道敢什么的话,还可以拆了MHW6222做有线电视放大器,这是个好东东;P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玩意应该是个射频的东西,应该不是信号发生器,6楼图中金属颜色的已经是个100M的晶振了;直插的貌似是74HC00,东西在公司,明天仔细看看,他这个会输出100M的正弦波,Vpp=20V,我有一个100M的信号,Vpp=1V,想放大到20V,所以拆开别人的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阻抗匹配之类的,我不是很懂~~~:L
感谢X叔指点,也感谢shopping.w

网友D:
汗,
不就是通过MHW6222把100MHz有源晶振的输出放大22db,输出Vpp=20V的100M的正弦波吗?
这不是100MHz信号发生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MHW6222的管脚怎么接啊,我到飞思卡尔的网站上下下来的只有两页,连那个管脚叫什么怎么连都没有,或有什么替代的器件吗?射频这块我不懂,频率一高我就怵,⊙﹏⊙b汗

网友D:
唉,自己不好好看手册,就在第二页
总共就是输入、输出、电源24V,地

网友E:
向高手学习中

网友C:
卖弄 我只是觉得象?没想到XWJ会这样想 没看到我写的是胆石????看来以后还是少“卖弄”的好

网友C:
牛人就是不一样 说话也这样牛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惭愧,没仔细看,还以为只是结构尺寸:L

网友D:
唉,我只问你:
你知道“胆石”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C:
不知道............................................
您给我们开开课吧,也正想找师傅学点实在的东东

网友F:
只能说可能是射频继电器,信号切换用的,
那边上有个模块,
这板子上接的都是电缆

网友G:
在音响里,胆是电子管的形象简称,石则对应晶体管。

胆石结合的放大器在电路中同时应用了电子管和晶体管。

网友H:
晕啊,是个调制器啊,以前用过金属封装的。

网友D:
调制器模块?
这也有点可能

楼主:
30# aivenk 调制器?是调幅的吗?哪家公司的,有无相关资料?

网友H:
说错了,是混频器,Mini-Circuit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