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谁用过TMS470

楼主(2009-09-01):
今天用TMS470调程序,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当我用调试时,程序正常执行,退出调试后也能执行,掉电一下也能正常执行,但完全掉电一段时间后就不能正常执行了。
由于不能调试来发现问题,搞的非常郁闷。
后面用LED来显示作为跟踪,却发现程序进入一级中断后,运行几条后就停在那了。在后面加一些代码也不过去。前面加一些代码就会再往前停。(调试时却完全可以运行过去)。
我判断是对Flash的初始化不正确。(TMS470系统需要在运行程序之前初化设置一下Flash),但我用的是TI的,而且对照Flash下载前的.Mac文件中对Falsh的初始化,也是一致。
现在头都大了,没办法了,想请教一下大家:有谁见过调试时正常,独立后就不正常的现象吗?(当然,程序是下载在Flash里面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调试正常,下电后运行不正常的现象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上电复位电路,用示波器看看上电的时候复位脚的波形。

网友B(2009-10-21):
能留下你的邮箱或别的联系方式吗
我的 lhfeng@126.com
也在做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