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9-01):
R8有什么作用?

楼主:
R6和R7呢,不加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减小冲击电流

网友B:
0.5欧,实在没多大作用。
R6R7在下电后给各电容放电,防止人体接触电路触电。

网友C:
3楼4楼正解,是减小冲击电流,就算0.5欧也比没有好

R6R7不能省

网友D:
:L我都没看出来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网友B:
这是种整流电路。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网友C:
汗,LS咋想出整流电路来了?

这是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网友E:
可不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原理, 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B: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没有错,整流电路也没有错。出发点不同,看到的也不同。

网友F:
这是降压滤波电路,C7、C8的容量和耐压应该是一致的。图中C8的容量小,在串联充电过程中,两个电容上的电压不一致,容量小的充的电压高,C8容易损坏。R8限流电阻。

楼主:
C7,C8是一致的吧 LS

楼主:
有没有人说说,C7,C8的容值怎么选

网友C:
LZ 的图中C7、C8确实不一致,但是注意:
它们的耐压是400V的,也就不存在“C8容易损坏”的问题了。

这两个电容或许还是故意设计成不同容量的呢?

楼主:
图里的C7和C8都是33uF/400V的啊,难道是我眼睛有问题????

网友F:
我看C8是22μF,这样C8将承受总电压的2/3。

网友G:
图点击放大看是一样的,正常看确实不一样,显示问题!

网友C:
汗!
图片发达后确实都是33uF/400V,
但不放大时C8看着像22μF:L

靠,论坛设置的图片太小了,大于550宽就给缩小,叫别人怎么贴原理图啊?
这个问题老x都提过好多次了。

网友H:
电路功能决定元件的作用

网友I:
汗!
图片发达后确实都是33uF/400V,
但不放大时C8看着像22μF:L

靠,论坛设置的图片太小了,大于550宽就给缩小,叫别人怎么贴原理图啊?
这个问题老x都提过好多次了。 ...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考虑要保证网页的浏览速度。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查看图片,论坛在建设时,增设了图片放大功能,直接用鼠标点击图片即可

网友J:
其实这个电路在LED驱动电路中经常出现的,但我却没有看出来,汗:L

网友C:
回复 网友I:
Re:

你们这种缩放方法只是掩耳盗铃,根本就不能提高任何浏览速度,也不可能节约流量,因为文件还是那个文件,不管多大的图片还是得全部下载后才会显示。(比如之前某网友上传的几M一张的照片)

所以除了给大家增加浏览不便外,没有任何的好处。

而正确的的做法是另外生成一套缩略图
——这个说了你也不懂,懂了你们也改不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Re:

你们这种缩放方法只是掩耳盗铃,根本就不能提高任何浏览速度,也不可能节约流量,因为文件还是那个文件,不管多大的图片还是得全部下载后才会显示。(比如之前某网友上传的几M一张的照片)

所以 ...
引用 网友C:

水MM羞得快哭了。:)

网友L:
增加D3的导通角, 填谷电路的功率因素足够过认证了,但由于整流管的导通角还是过小,增加这个电阻可以进一占增加导通角,高次(11次以上)电流谐波分量会大幅下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M:
电阻大多数用于分压.分流.限流负载等功能,但是在这缓解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