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并在电机上的可变电阻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2009-09-01):
我们单位的电机上有个黑色的小模块,图纸上显示是并在电机上的三个可变电阻,请问它的名字叫什么啊

网友A:
压敏电阻

楼主:
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是浪涌保护吗

楼主:
谢谢XWJ大侠的解答

楼主:
哪位大侠说一说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
没有什么作用,你拆掉,电动机照转

网友C:
压敏电阻是对外加电压的变化产生敏感效应的特种电阻,其阻值的变化和外加电压的变化成反比关系。压敏电阻可以吸收和抑制过电压脉冲,从而对电路或元件起到保护作用。一般情况下不起作用,但是你的电机电压异常(例如出现浪涌电压)的时候,它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千万不要拆掉!

网友B:
压敏电阻保护电动机纯属多余!一般的电动机瞬时过载能力300%,过压保护一般配电室都有,电动机抗浪涌能力比你想象的强得多,压敏电阻纯属多余

网友A:
LS,压敏电阻不是为了保护电动机 ,而是为了保护电动机之外的东西。

网友D:
是压敏电阻是为了保护控制器的

楼主:
可是我们的控制器上也有一个浪涌保护器模块啊

网友E:
同意12楼,  对于13楼, 各模块都有可能提供保护. 重复保护现实中也很正常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进口的,控制器上的模块是可选模块,对于大部分应用,尤其是国内供应商,并不配备控制器上的这个可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