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问,求高手,最便宜的CPU搭建WEB服务器

楼主(2009-09-01):
能用多便宜的CPU搭建 web服务器呢?
高手出来说说,您的回复结果可能是比较双赢的哦。。

网友A:
如果只是功能验证 89c58级别的单片机就够了,大概10块钱吧
如果是实际应用,还是用通用cpu吧,二手的p4也就几十块,^_^

小店有rtl8019+51单片机的开发板,可能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B:
传简单的少量数据可以
普通51+rtl8019(enc28j60 cp2200 等10M的)
扩内存
不扩的话 至少找一个1K以上RAM的 MCU
可以用uip协议栈

大约50元左右 :)

复杂的服务器 可以选带10/100M以太网的ARM
比如流明的 6XXX系列

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

网友A:
用arm做服务器,多几个连接也不行了
还是老老实实用pc架构吧

楼主:
诚恳回复楼上各位:
我们做的产品是 小型 民用 监控/安防的,对外TCP/IP的WEB服务,让老百姓能确认账号密码后给与放行。
因此WEB server是产品的必须。
民用级产品,必须成本足够低,才能有市场。 但又要处理WEB之外的一些事情,CPU又不能太低。。

3楼的回复相当专业,希望与你详细谈谈,或者请你兼职一些工作(酬劳当然丰富啦)
QQ:99482 9860

2楼,4楼 同学,PC架构的服务器,民用小电子产品,里面放颗80286都晕死啦,操作系统呢?实现成本和电耗无法接受。。

网友C:
我用arm9 实现了php,mysql,apache2,discuse,不过这个可能成本高一些,大约90,
基本是pc能用的功能,这个都能有。
搜索俺以前的帖子,全开源的。

网友D:
这要看楼主的目标是要做产品呢还是仅了解一下了,要给出条件才能有针对性的答案。

网友B:
做个小广告
群号 28221007
欢迎大家加入嵌入式TCP/IP技术交流群
RTL8019 ENC28J60 CP2200。。。
uIP LwIP zlIP。。。

楼主:
我用arm9 实现了php,mysql,apache2,discuse,不过这个可能成本高一些,大约90,
基本是pc能用的功能,这个都能有。
搜索俺以前的帖子,全开源的。
引用 网友C:

很生猛的回复(用广东话的词语特点形容)加个QQ聊聊何如?(倒装词)

网友C:
你翻番arm论坛2,3年前的帖子,写的非常详细。
俺的qq群:49900581

网友C:
我记得群里面有些资料,你自己先看看。

原来的硬件成本大概150左右,现在降价差不多这个数。这说的是大批量价格。
小批量成本就很高了。
数量直接影响成本,原来我做的少,大概300-400之间。就做了20-30片。

网友E:
给你一个非常实在的帮助:
http://web51.hw-server.com/

网友D:
速度和数据流量要求不高时,用高端51确实可以实现,但性价比不行,还是用ARM吧,低端ARM就行,这样可以跑嵌入式操作系统,有很多现成资源可以利用。

网友F:
王会计那个跑的是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