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读写速度

楼主(2009-09-01):
香主,我跑ST的mass_storage例程,测试了下用TF卡做U盘的速度,才300kB/s左右,太慢了,达不到实际应用,分析了下,好像是sdio操作太慢,有没有方法提高sdio操作速度的方法呢?

网友A:
我的实验结果是: MicroSD 卡  4bits总线,写入8KBytes 需要 2-4ms 取决于卡的质量。
对应的速度为 4M~2MKBytes/s

楼主:
ls能不能传授下绝技?或者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我被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了!

网友B:
Read TEST ............................................................................

  --------------------------

Card Detection OK!

Card information OK!
card size=1019215872 Bytes
Card Selection OK!

Set SD Mode OK!

Set DMA Mode OK!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512
Read bufsize=512  10672072/7577992 =  1.408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1024
Read bufsize=1024  10672072/4273545 =  2.497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2048
Read bufsize=2048  10672072/2604225 =  4.098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4096
Read bufsize=4096  10672072/1801998 =  5.922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8192
Read bufsize=8192  10672072/1796841 =  5.939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16384
Read bufsize=16384  10672072/1794441 =  5.947 MB/S

FatFS Test OK!

Write TEST ............................................................................

  --------------------------

Card Detection OK!

Card information OK!
card size=1019215872 Bytes
Card Selection OK!

Set SD Mode OK!

Set DMA Mode OK!

Create File OK!
Read/Write bufsize=512  4194304/24955691 =  0.168 MB/S

Create File OK!
Read/Write bufsize=1024  4194304/11469412 =  0.366 MB/S

Create File OK!
Read/Write bufsize=2048  4194304/2887282 =  1.453 MB/S

Create File OK!
Read/Write bufsize=4096  4194304/1712439 =  2.449 MB/S

Create File OK!
Read/Write bufsize=8192  4194304/1717044 =  2.443 MB/S

Create File OK!
Read/Write bufsize=16384  4194304/1720713 =  2.438 MB/S

FatFS Test OK!

楼主:
呵呵,ls的都是一些调试信息,我这些也都是设置成功了的,但是速度还是上不去啊,我用PC读我的1G的TF卡,速度有3~4M/s,说明这张卡可以不是慢卡,但是用ST的例程跑就变得好慢了,我还是用SDIO 4bit DMA模式,倒底时间消耗在哪里一时还找不到方向,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方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答案哦,看来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啊,支持lz一下!

网友D:
以前好像实验SPI口,扇区(512字节)读是360us,SCK=36MHz,其中前部分有从15us起到195us一直在反复查询SD卡对块读命令的响应。SDIO没试过

网友A:
ls能不能传授下绝技?或者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我被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了!
引用 楼主:

你每次写入的扇区有多少? 如果太少,开销会大很多

楼主:
没次扇区操作是512,每秒操作是330kB,太慢了吧

网友B:
fAST?
1.SDIO (4BIT MODE.)
2. DMA.
3. BLOCK MODE(SD_ReadMultiBlocks/SD_WriteMultiBlock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512
Read bufsize=512  10672072/7577992 =  1.408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1024
Read bufsize=1024  10672072/4273545 =  2.497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2048
Read bufsize=2048  10672072/2604225 =  4.098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4096
Read bufsize=4096  10672072/1801998 =  5.922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8192
Read bufsize=8192  10672072/1796841 =  5.939 MB/S

Read File 10672072 bufsize=16384
Read bufsize=16384  10672072/1794441 =  5.947 MB/S

楼主:
我是用USB+TF卡操作FAT32 DMA4bit 速度330k/s,哪一块操作会消耗那么多时间呢?LS能不能贴点SDWriteBlock或者SDReadBlock的源码出来啊,DMA模式的,先谢了,或者加我QQ: 1069871108,我们私聊下也好!

网友A:
几点建议:

  1.  每次写入多个扇区,可以大大提高速度, 11楼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2.  MicroSD卡的质量有些不同, 比如KingStone 的卡,一般写入时间3-4ms (For 8KByte),但是有时会突然需要180ms 的时间, 程序设计需要考虑这个现象。最直接的办法是加大缓冲区, 延长写入间隔。
  3. SanDisk的性能要好一些,中间不会出现某些写入时间过长的现象, Toshiba 和 KingStone 是一样的品牌.

   联系邮箱:  seawwh@sina.com

网友E:
标志一下 好东西···

楼主:
有两个问题想确认一下,你们是不是都是在用ST公司提供的库函数下测得的,因为我现在不敢肯定是不是ST提供的库没有优化才导致TF卡读写速度慢,还是说我的卡比较慢,按道理说我的卡不会慢的,虽然不是KingStone、Toshiba等品牌的卡,但是在PC上的速度也达到了3~4M/s ,我把我的读写函数贴出来,请高手们看看哪里需要修改的地方:

楼主:
SD_Error SD_WriteBlock(u32 addr, u32 *writebuff, u16 BlockSize)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8  power = 0, cardstate = 0;
  u32 timeout = 0, bytestransferred = 0;
  u32 cardstatus = 0, count = 0, restwords = 0;
  u32 *tempbuff = writebuff;

  if (writebuff == NULL)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ransferError = SD_OK;
  TransferEnd = 0;
  TotalNumberOfBytes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512b;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Dis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DMACmd(DISABLE);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Size = 512;
    addr /= 512;
  }

  /* Set the block size, both on controller and card */
  if ((BlockSize > 0) && (BlockSize <= 2048) && ((BlockSize & (BlockSize - 1)) == 0))
  {
    power = convert_from_bytes_to_power_of_two(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T_BLOCKLE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 Wait till card is ready for data Added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ND_STATU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ND_STATU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cardstatus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timeout = SD_DATATIMEOUT;

  while (((cardstatus & 0x00000100) == 0) && (timeout > 0))
  {
    timeou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ND_STATU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ND_STATU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cardstatus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if (timeout == 0)
  {
    return(SD_ERROR);
  }

  /* Send CMD24 WRITE_SINGLE_BLOCK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WRITE_SINGLE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WRITE_SINGLE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TotalNumberOfBytes = BlockSize;
  StopCondition = 0;
  SrcBuffer = writebuff;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32)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DMA_TxConfiguration(writebuff, BlockSize);
    SDIO_DMACmd(ENABLE);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 Wait till the card is in programming state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 ((errorstatus == SD_OK) && ((cardstate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SD_Error SD_ReadBlock(u32 addr, u32 *readbuff, u16 BlockSize)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32 count = 0, *tempbuff = readbuff;
  u8 power = 0;

  if (NULL == readbuff)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ransferError = SD_OK;
  TransferEnd = 0;
  TotalNumberOfBytes = 0;

  /* Clear all DPSM configuration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1b;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Dis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DMACmd(DISABLE);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Size = 512;
    addr /= 512;
  }
  if ((BlockSize > 0) && (BlockSize <= 2048) && ((BlockSize & (BlockSize - 1)) == 0))
  {
    power = convert_from_bytes_to_power_of_two(BlockSize);

    /* Set Block Size for Card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T_BLOCKLEN);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32)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SDIO;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TotalNumberOfBytes = BlockSize;
  StopCondition = 0;
  DestBuffer = readbuff;

  /* Send CMD17 READ_SINGLE_BLOCK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READ_SINGLE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READ_SINGLE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SDIO_DMACmd(ENABLE);
    DMA_RxConfiguration(readbuff, BlockSize);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
  }
  return(errorstatus);
}

网友B:
here is function for FATFS.  ( ST SDCARD.C   ,Sandisk 1GB DMA:24M)

/*-----------------------------------------------------------------------*/
/* Read Sector(s)                                                        */
#define MULTI_BLOCK

#define MAX_BLOCK_SIZE 512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255) */
)
{
        u32 *pbuf=(u32 *)(buff);
        SD_Error err;
//        u8 c;

#ifdef MULTI_BLOCK
        if( count == 1 )
                err = SD_ReadBlock(sector*S_MAX_SIZ,(u32 *)pbuf,MAX_BLOCK_SIZE);
        else
        {
                err = SD_ReadMultiBlocks(sector*S_MAX_SIZ, (u32 *)pbuf, MAX_BLOCK_SIZE, count);
        }
        if( err != SD_OK ) return( RES_ERROR);
#else
        while(count--)
        {
                err = SD_ReadBlock(sector*S_MAX_SIZ,(u32 *)pbuf,MAX_BLOCK_SIZE);
                if( err != SD_OK ) return( RES_ERROR);
                pbuf+=(MAX_BLOCK_SIZE>>2);
                sector++;
        }
#endif
        return(RES_OK);
}

/*-----------------------------------------------------------------------*/
/* Write Sector(s)                                                       */

#if _READONLY == 0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255) */
)
{
        u32 *pbuf=(u32 *)(buff);
        SD_Error err;

#ifdef MULTI_BLOCK
        if( count == 1 )
                err = SD_WriteBlock(sector*S_MAX_SIZ,(u32 *)pbuf,MAX_BLOCK_SIZE);
        else
                err = SD_WriteMultiBlocks(sector*S_MAX_SIZ, (u32 *)pbuf, MAX_BLOCK_SIZE, count);

        if( err != SD_OK )
        {
                printf("Write Blocks:%d %d Failed!\r\n",sector,count);
                return( RES_ERROR);
        }

#else
        while(count--)
        {
          err = SD_WriteBlock(sector*S_MAX_SIZ, (u32 *)pbuf, MAX_BLOCK_SIZE);
                if( err != SD_OK ) return( RES_ERROR);
                pbuf+=(MAX_BLOCK_SIZE>>2);
                sector++;
        }
#endif
        return(RES_OK);
}
#endif /* _READONLY */

楼主:
LS的代码只是上层的调用,对于提高速度没有帮助,我简化了读写操作,读的操作提高了些,可以达到650k/s,但是写的速度还是上不去,我把代码贴出来,高手们能不能帮我分析下,还可以如何优化代码,提高速度:
SD_Error SD_ReadBlock(u32 addr, u32 *readbuff, u16 BlockSize)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8 power = 0;
SDIO_CmdInitTypeDef SDIO_CmdInitStructure;
SDIO_DataInitTypeDef SDIO_DataInitStructure;

  if (NULL == readbuff)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power = 9;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T_BLOCKLEN);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32)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SDIO;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 Send CMD17 READ_SINGLE_BLOCK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READ_SINGLE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READ_SINGLE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SDIO_DMACmd(ENABLE);
    DMA_RxConfiguration(readbuff, BlockSize);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
  return(errorstatus);
  }
SD_Error SD_WriteBlock(u32 addr, u32 *writebuff, u16 BlockSize)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8  power = 0, cardstate = 0;
SDIO_CmdInitTypeDef SDIO_CmdInitStructure;
SDIO_DataInitTypeDef SDIO_DataInitStructure;

  if (writebuff == NULL)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power = 9;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T_BLOCKLE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Wait till card is ready for data Added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32)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ND_STATU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SEND_STATU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cardstatus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end CMD24 WRITE_SINGLE_BLOCK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WRITE_SINGLE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IO_WRITE_SINGLE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32)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DMA_TxConfiguration(writebuff, BlockSize);
    SDIO_DMACmd(ENABLE);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 ((errorstatus == SD_OK) && ((cardstate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专业的问题,怎么就没人回答了呢?是不是大家都认为这个片子的SDIO很好用了呢?好像不是吧

网友B:
建议你仔细看下ST的SDCAR.C 和SDIO的例子,再看下SD_ReadBlock和SD_ReadMultiBlocks的区别,看你前面的代码只用了SDIO_READ_SINGLE_BLOCK模式,我想你该再试下SDIO_READ_MULT_BLOCK模式,要想再提高速度,SD_ReadMultiBlocks是必须的。不好用很多时候是不会用,ST的SDIO很好用,我们的一个SDIO设备跑到36M都没有问题(更高的速度没试)。你可以再具体分析下速度到底是慢在SDIO上还是USB上。我前面的LOG信息是用的SDCARD.C的函数在FATFS下的测试结果。没有通过USB. 附上我的测试代码:
#define BUFSIZE 512*4
#define FAT_READ_TEST
#define FAT_WRITE_TEST

void FatFS_Test()
{
//        FILINFO finfo;
        UINT len,wlen;
        UINT bufsize=1024;
        DWORD tlen,maxsize;
        u8 name[32];
        u32 i;
        u8 k;
test:
#ifdef FAT_READ_TEST
        fr = f_open(&fp,"test.bin",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fr != FR_OK)
        {
                printf("\r\nopen file fail!");
                return;
        }
        printf("\r\nRead File %d bufsize=%d",fp.fsize,bufsize);
        //printf("\r\nFileSize:%Ld\r\n",fp.fsize);
        tm_count=0;
        SysCount(1);
        tlen=0;
        while(1)
        {
                fr =         f_read(&fp,buf,bufsize,&len);
                if(fr != FR_OK && len==0)
                {
                        printf("\r\nread from  file fail!");
                        break;
                }
                else
                {
                }
                //USART_SendData(USART1,'.');
                if(len<bufsize) {break; }
        }
        tm = SysCount(0);
        f_close(&fp);
        printf("\r\n Read bufsize=%d  %d/%d =  %4.3f MB/S\r\n",bufsize,fp.fsize, tm,(float)fp.fsize/(tm) );
#endif

#ifdef FAT_WRITE_TEST
        tm_count=0;
        SysCount(1);
        tlen=0;
        maxsize = 8*1024*1024L;
        //bufsize = 1024;
        //for(i=0;i<bufsize;i++) (u8)buf[i]=i;
        sprintf((char *)name,"WRA_%d.bin",bufsize);
        fr = f_open(&fp2, (const char *)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fr != FR_OK)
        {
                 printf("\r\nCreate File Failed");
        }
        else
                printf("\r\nCreate File OK!");
  len = bufsize;
        k='A';
        while(1)
        {

                memset(buf,k++,len);
                fr = f_write(&fp2,buf,len,&wlen);
                if( fr != FR_OK)
                {
                         printf("\r\nWrite File Failed!\r\n");
                        break;
                }
                else
                {
                        tlen +=wlen;
                        if(tlen>=maxsize)  break;
                }
        }
        tm = SysCount(0);
        //printf(".");
        printf("\r\n Write bufsize=%d  %d/%d =  %4.3f MB/S\r\n",bufsize,maxsize, tm,(float)maxsize/(tm) );
        f_close(&fp2);
#endif
        if( bufsize>=16384) {        printf("\r\n FatFS Test OK!"); return; }
        else
        {
                bufsize=bufsize<<1;
                goto test;
        }

楼主:
我也用过这个FATFS测试过,速度也并不比USB下快,读写速度都是差不多的,刷一块480X240的TFT慢死了,FSMC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M,读的速度500k/s左右,LS能不能把你的读写SD_ReadBlock和SD_WriteBlock贴出来,我参考下,或者如果不方便的话,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们私聊下,交个朋友!

网友B:
SD_ReadBlock和SD_WriteBlock 都是直接调用SDCARD.C里面的。没有改动。

楼主:
不会吧,我也问了其他人,他们说读写速度都是300~400k/s,在没有改变这两个函数的情况下,你的居然能跑1.2M/s,你的是什么卡?是不是卡引起的?能不能说说你测试的环境啊?

网友B:
FATFS 读速度测试
STM32F103VBT6
文件长度113M(118806371Byte)
读操作
24MHZ
113MB 优化0113MB10.1MB 优化010.1MB 优化(default)10.1MB 优化010.1MB10.1MB10.1MB 优化3
BUFSIZEDMA+SDIO+MBDMA+SDIODMA+SDIO+MBDMA+SDIO+MBDMA+SDIO+MBDMADMA+MBDMA+MB
5121.311.3091.6431.8041.6430.9850.9871.248
10242.3241.3432.8333.0992.8331.0051.4661.709
20483.8511.3614.5234.8784.5231.0151.9722.214
40965.6521.376.3356.7026.3351.022.3752.544
81925.6951.3726.3896.7256.3891.0222.3822.548
163845.7151.3736.4176.7386.4171.0222.3862.55

网友F(2009-10-02):
楼主,可能你的USB驱动有问题
SDIO我也用的ST的代码 OK!

网友F:
STM32的SDIO功能还不错。
ST的SDIO演示代码是没有问题的。程序考虑的非常全,SDHC支持也很好。
SD卡读写可以进一步优化。
代码中 DMA模式 在传送数据的时候CPU依然是用的查询方式,查询标志位
待传送数据结束后在继续下一个操作,可以加大缓冲区,同时把这部分时间利用起来 切换给其他任务用。这涉及到操作系统相关的东西。
等有时间我整理一下我的代码。

网友G:
我在用STM32的SDIO时
SD_ReadMultiBlocks很正常,测试了N张卡,读取一个20MB的TXT,平均速度10.06MB/S
但是SD_WriteMultiBlocks就不正常了,创建一个文件竟然内容全是0x00,说明根本就没写进去,然后我用SD_WriteBlock来一块一块得写,总算是能正常写入了,但是速度仅有60~150KB/S,慢得没法接受..

网友H(2013-08-02):
为什么写入速度比读取速度慢很多呢?

看了楼上的,我的总结
想要写入速度快要:
1:DMA开起来;
2:多块写入;
3:4bit SDIO 传输

网友I(2014-02-19):
引用 网友B:
Read TEST ............................................................................

  ---------- ...

请问bufsize是在哪里修改呢?是在diskio.c下 #define BLOCK_SIZE 512 的这一句吗?如果是这句的话,我改为1024后单片机无法对SD卡进行任何操作了。

网友J:
使用Class 10卡,寫入8MB,花1.44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