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密封防啸叫,大家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9-09-01):
(无正文)

网友A:
你还是找个电话机的消侧音电路看看吧。

网友B:
这个好象不是侧音,应该是声音回授

网友C:
是声回授,或曰声反馈。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喔,侧音回授可是不同啊,回授是声音反馈,主要是靠话筒结构,扬声器摆放位置来防止。电路上用变调电路可以防止。但变调电路会使输出是真。一般是不能用的。

网友E:
以前有人用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