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

楼主(2009-09-02):
请高手指点一下,

1)电压增益AV40dB,输入电压有效值Vi20mVAV可在040dB范围内手动连续调节。
2)最大输出电压正弦波有效值Vo2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33dB通频带05MHz;在04MH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4)放大器的输入电阻50W,负载电阻(50±2W
5)设计并制作满足放大器要求所用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A:
你也做C题呀

网友B:
你们的竞赛真的是.....哎,不说了。

网友C: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50W,负载电阻(50±2)W。
引用 楼主:

电阻的单位都改了,⊙﹏⊙b汗,大赛真是赛水平~~~

网友D:
直流放大器不需要宽带。

网友E:
就是,我还纳闷呢,又是宽带又是直流的。
去TI,ADI找个VGA,后面加个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F:
如果允许使用运放,这个倒不是很困难。不过,5MHz时40db,这个运放够贵。

网友E:
纯运放的话不超过$1,不算贵了。

网友G:
哥呀,服了你了

网友H:
不要以为简单,可爱电工,砖家都是吃素的?
就是直流也能放大,高频也能放大的意思
运放有个压摆率问题,发挥部分要10M输出30V!还有个60db时直流偏压的问题,后级还有个输出功率的问题,搞不好要分立高频管才能做到,就这样还有个频率曲线的问题,还有个就是三天想到,做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