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集电极里串入反接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9-09-02):
请教各位:图中二极管反接的作用,非常感谢

网友A:
负载接在输出和VCC之间,当负载是感性负载时,二极管是续流保护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想再请问下,第二个三极管接了二极管后,集电极还有偏置电压吗?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B:
回3楼:通过负载得到电源。此时负载中电流有直流成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想再请问下,第二个三极管接了二极管后,集电极还有偏置电压吗?给您添麻烦了
引用 楼主:

这个偏压,通过负载引入。。。。。。。

网友C:
不过,有可能不是同一个电源。
可能这才是本图“特异”之处。

网友D:
汗,三极管都不画箭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是给一个感性的执行器的,原理图没看到,很有可能是另一个独立的电源,我没将电路放在系统里看,才会觉得怪怪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