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的疑问?

楼主(2009-09-02):
上图中:当Vi<Vref时,Vo=V+;当Vi>Vref 时,Vo=2v.请问如何得出上述结果的?请大虾们指教。

楼主:
顶一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也不要那么急。

根据电路原理,你只能在Vi端另加一个电压与Vi串联。

楼主:
我这是在资料上找到的,它上面说的就是那种结果,还请ic921老师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给出手册链接,我看看。

说明位置(图几)更好。

根据我对TL431的理解,直接得出这样的结果不可能。这是TI的手册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431a.pdf

网友B:
看看TL431内部的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C:
内部原理图帖出来参考一下

楼主:
看了内部图之后还是不怎么搞得懂,本人新手,还望LS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你写的那个结果应该是错误的

楼主: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能帮忙计算一下吗?

网友D:
首帖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

楼主:
请maychang老师指教

网友A: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

如果输入信号高了,就会拉低K端(输出端)电压。

因此,在输入端叠加一个固定信号,有可能实现2V输出。

网友E:
当输入大的时候,运放输出高,三极管导通,K被拉低,通过二极管,把 R拉低,最后R稳定在2.5V左右,则K在2V左右。
当输入小的时候,运放输出低,三极管截止,K被外置电阻拉高。

网友F:
顶 15楼有道理

网友G:
在特定环境里才有15的解。

网友D:
楼主不知道学过模拟电路中运算放大器那部分没有。应该学过吧?
TL431内部电原理图已经明确显示出,就是一个运放,输出加了个三极管扩流。那么整个电路仍是一个放大器,是个反相放大器。内部电原理图中运放是同相放大器,经三极管后成了反相。这个反相放大器与普通反相放大器区别仅在于普通放大器输出是双向的,即可以拉电流也可以灌电流。这个放大器输出电流是单向的,只能灌电流,不能拉电流。其同相输入端(包括三极管在内)接2.5V基准。故反相输入端(R端)与普通的反相放大器并没有什么两样。
首帖的图,在R端输入,当输入直流电压非常接近2.5V时,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如果输入直流上叠加一个微小的交流电压,输出端应该有相当大的交流成份。
不过该放大器增益很高,输入稍有偏离,输出即进入饱和或截止状态。如同一般的运算放大器,不加负反馈是无法线性工作的。负反馈一般是从输出端到地用两个电阻分压。反馈的结果,是输出端电位等于2.5V除以分压比。
TL431这类芯片,常称为并联稳压器,与7805那类串联稳压器相区别。

网友A:
顶 15楼有道理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图,不能被“运放”的同相端所迷惑。
事实如果加入反相器接法的三极管在内,所谓的同相输入端其实是反相输入端。这样就有了下面的结果:

当输入大的时候,运放输出高,三极管导通,K被拉低,通过二极管,把 R拉低,最后R稳定在2.5V左右,则K在2V左右。
当输入小的时候,运放输出低,三极管截止,K被外置电阻拉高。

不过,通常情况下,这里说的K端在2V左右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将Vi垫高(根据加法器原理,可给一个负电压),通常的方法得不到这样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Vi端总是通过适当的途径和K端形成闭环。如果是开环形式在Vi端加入一个电压,则输出质量将很差(指与闭环相比)。

网友A:
maychang说得很到位

网友H:
回复 网友D:

maychang 的解释比较深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已经基本明白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