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像7805 7812这样的线性稳压器如果他的输入电压低于他的稳压值,那么他的输出会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无**常工作,输出会有一点漏电流。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侠,受教了

网友B:
呵呵,2楼说的不对

输出还是有输出,只是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而且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波动(也就是没有稳压效果了)
此时输出会低于输入电压一定值(78xx大约1~2V,LDO大约0.1V)

网友C:
输出无论如何都会低于输入。这是串联稳压的基本特点。

网友D:
达不到稳压效果,输出会随着输入而变。负载过大的话,就不会正常工作。相当于LDO或稳压管是报废了,加了个电阻而已(稳压管的内阻)

楼主:
谢谢LS各位大虾们的指导,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