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5V

楼主(2009-09-02):
要控制一个5V蜂鸣器的开和关
好像记得一个NPN和PNP组合能控制的,想不起来电路是什么样子的了
大家能帮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看你要用正逻辑控制还是负逻辑控制了,原则上一个管子就可以,理解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就不会对此有任何困惑了。

楼主:
要用正逻辑控制
1--加上5V
0--撤去5V

网友A:
只要你的控制IO输出能力够,一个NPN管就行了。

楼主:
51的CPU,P1能行吗?

你说的用NPN,是控制GND?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是控制Vcc的,NPN和PNP组合的,具体的图不记得了

网友A:
普通51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需用达林顿管。控制VCC或控制GND不是规范的说法,楼主去补补晶体管基本应用电路的课。

楼主:
谢谢
刚入门,见笑
如果要控制12V,帮我分析分析3张图中,哪张是正确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两个管子呢,感觉一个管子够用了。

网友C:
电流不大,可以用一个三极管。
B:电阻接5V
E:接IO(低电平三极管导通)
C:负载接12V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你清楚三级管导通后 Vbe 约等于0.7V,Vce约等于0.2V, 再分析下电阻两端的电压差能够产生的电流, 你就会发现 只有 图3 的电流不会过大。

网友E:
第一章图是对的,其余不好
8# khsb

网友F:
还是用负逻辑好

网友G:
七楼的已可以一啦.

网友H:
蜂鸣器一个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按7楼的做吧

网友I:
就是的,一个三极管就 够用啦,不用其他的,加好适当的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