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复位有什么用呢?

楼主(2009-09-02):
(无正文)

网友A:
说明MCU曾因电源电压过低复位过,可以据此判定电源系统是否存在过大幅波动或失电,不过楼主问题中,主题和下面的描述可不是一回事哦。

网友B:
软件上可以利用这个标志位做一些特殊处理
如 跳过部分初始化,这样就用户可能就看不出单片机已经重启了

网友C:
这样的经验课本里很难找得到, 长见识了

楼主:
电池供电的系统,电力不足时,电压是稳定下降呢,还是有波动?如果是稳定下降,那么低电压复位就不会发生。如果是波动,则可以利用该复位发现电池不够了。

网友D:
如果单片机的最低工作电压为2V,切断电源时,由于有电容的存在,电压是缓慢下降的,当电压低于2V,比如1.5V、1.4V、1.3V......0.8V、0.7V......时,PC指针无法保证能正常工作,那就有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如果有低电压复位功能(比如2.5V),那么当电压下降到这个电压时芯片就复位了,也就是说单片机能保证在正常工作之前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E(2014-05-14):
长知识了

网友F(2014-07-07):
长见识了,原来低电压复位还蛮有用的

网友G:
可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