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滤波电路设计

楼主(2009-09-02):
因为毕业课题需要小弟目前正在做一滤波电路,初步想法是信号先高通100Hz,经过前置放大电路后再低通500kHz。考虑到信号比较弱,故想使用滤波芯片,但是查阅了多种ti,linear。。。等滤波芯片之后,没有发现带宽如此大的通用滤波芯片,请问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另外,不知自己rc搭建电路的话效果会如何?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们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多数都是自己搭的。

楼主:
搭是可以 就是不知道对弱信号影响大不

网友A:
信号强弱和滤波器关系不大。

网友B:
要求不明确,楼主那个500kHz的低通要求如何衰减?要求不高的话RC就可以。
无源滤波对小信号影响是最小的。

楼主:
衰减就是尽可能的快
回复5楼大哥,我加滤波是想提高一下信噪比,不是说小信号,要求信噪比高的用有源,而大信号因为带宽问题一般用无源吗?

不知有没有能满足我要求的通用滤波芯片呢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
有源滤波,可能带来对信号的一些影响,例如楼主要做的低通,不可避免地会有直流电平的少许移动,这是运放的失调引起的。无源滤波不会造成这种直流电平的移动。
有源滤波当然有它的好处。
开关电容滤波芯片,好像没有这么高频率的。就是有,也很贵。

网友C:
好像学到了点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