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09-09-02):
因为毕业课题需要小弟目前正在做一滤波电路,初步想法是信号先高通100Hz,经过前置放大电路后再低通500kHz。考虑到信号比较弱,故想使用滤波芯片,但是查阅了多种ti,linear。。。等滤波芯片之后,没有发现带宽如此大的通用滤波芯片,请问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另外,不知自己rc搭建电路的话效果会如何?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们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有源滤波电路,自己搭建可以的。

网友B(2009-10-12):
高通用无源RC滤波,低通用有源滤波;或者直接无源RC滤波搞定!

网友C:
通频带这么宽建议采用截止频率500kHz低通和截止频率100Hz高通滤波器串联的方式。如果直接用带通滤波器整个频段就会很平坦,很难做到高的带外抑制,滤波效果就不好。
图纸和算法可以参考这里:
高通滤波器:http://www.ekswai.com/highpass.htm
低通滤波器:http://www.ekswai.com/lowpas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