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d问题

楼主(2009-09-02):
我用nec的upd8861 ccd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时发现  哑元信号也有不正常的信号输出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图

网友A:
仔细看看时序吧,检查一下有没有严格按照手册上的图来做。

网友B:
示波器的噪声吧?

网友C:
自激振荡

楼主:
ls 的 什么叫自激振荡?如何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