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Balance端

楼主(2009-09-02):
用到个运放,有个balance端,数据手册上也没提怎么用,请大家指教一下。或者告诉我看什么资料能查到。

网友A:
没型号没图,你以为都是大仙啊。

网友B:
顾名思义是“平衡”,这一般是调零端,用于抵消失调电压,使运放零输入时能够零输出。
至于怎么用,不同型号接法不同。

楼主:
呵呵,二楼不好意思哈,我还以为这个Balance管脚比较常见。比如AD843,NE5534,所以没说型号。看来这个端要接到可调电压端或可调电流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