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图像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无正文)

网友A:
某一位一直没变化的话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哦,谢谢LS!
对图像的每个像素进行数据位一位一位的来判断,那如果一个像素为一个字节,对于300万像素的图像来说,这样判断计算的复杂度太大。

网友A:
没必要判断所以像素,
更没必要不停的判断

楼主:
恩,明白大虾的意思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