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小插头真难搞(附图)

楼主(2009-09-02):
我的板子很小,要用到表面封装的单片机,而且希望能不断改程序。这就要求我能随时切换编程用的5个单片机引脚:或者把它们接到外围电路上,或者接到编程器上。
我目前是这样做的:在板子上焊一个双排插针,1.27毫米间距的那种。外围电路和编程引脚都连到这个插针上。另外焊一个双排插座,并且有两个红色开关接在插座上。一个开关控制编程引脚和编程器之间的连接,一个开关控制编程引脚和外围电路之间的连接。把插座插到插针上,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也带来了问题:这个插座比较难焊,也不可靠。照片中可以看到我打了很多胶水,以免电线折断。当然这和本人焊接水平低也有关。

我现在想到的更好的办法是:把插座和两个开关都焊在另外的一个板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电线数量,而且也不怕电线折断了。缺点是这个板会遮盖目标板,我再想量个电压什么的就不方便了。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啊?没有ISP IAP  or jtag?

楼主:
是PIC的单片机,要5个引脚编程,而且这5个脚平时是做IO什么的用的。

网友B:
这个确实是手艺问题,最好在板上留出ISP接口插座或插针。

网友C:
如果PCB体积限制,可以在PCB设计时留test焊盆,再做个测试机架用顶针引出编程引脚,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D:
做块小的转接印板,这样就能解决贴片CPU的调试问题了

网友E:
LS的好像是holtek编程器吧,哈哈

网友F:
电路上想办法,达到编程时不需要断开和切换电路。

网友D:
7L好眼力哦,最近在用HT48R01A,才1.20元哦,8个脚的东东,1KROM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用过pic的,要有IAP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H:
我长用0.08左右的高温线来做飞线,很好用的,线很细很柔韧的

网友I:
只能说:LZ的焊接水平太差了。

贴片元件的话,粘在洞洞板上,然后飞线到标准插针上即可。

也可以用排线引出到座子上。

网友J:
0.08左右的高温线什么价格,到哪有卖

网友D:
俗称ok线,另买1元/m

OK线-36# (JP-036WL) 1280 x 1024 - 99k - jpg
cn.made-in-china.com

OK线-32# (JP-036L) 300 x 240 - 13k - jpg
cn.made-in-china.com

产品标题:OK线电子线 690 x 516 - 45k
30570468.shop.yidaba.com

供应OK线电子线 578 x 419 - 32k - jpg
pandifeng.cib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