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06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我用施密特触发器做成一个LED指示电路,但是在指示是出现了问题,求大家帮帮手。
我的设计构想:
电池电压24V时,所有LED不亮。
23V时,电阻分压网络使IC的3脚电压下降到阀值电压,4脚LED发光。
22V时,电阻分压网络使IC的5脚电压下降到阀值电压,6脚LED发光。
21V时,电阻分压网络使IC的9脚电压下降到阀值电压,8脚LED发光。
20V时,电阻分压网络使IC的11脚电压下降到阀值电压,10脚LED发光。
19V时,电阻分压网络使IC的13脚电压下降到阀值电压,12脚LED发光。
但是,我接上24V电时,全部LED都亮了,这是怎么回事,测量输入电压(比如3脚),根本没有到IC的阀值电压,IC的输出脚应该为低才对,但是,我测量IC的输出脚为高了,不知怎么回事?
我把串在LED上的电阻断开,再测量,断开的这个IC输出脚又为低,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搞清楚 CD40106的“阀值电压”先。

而且,阀值电压也不是比较器

楼主:
使IC改变输出状态的一个临界电压,就可以称为阀值电压。
当然这个是不能做为比较器,但是,我通过电阻网络的分压值的不同,来检测电池电压下降时在IC输入脚上的电压,来驱动施密特触发器的反转,在这个电路里,我实际上是把施密特触发器当成反相器使用。

网友B:
电路设计不合理,分辨率不会那么高,而且离散性将比较明显,施密特门的正穿越和负穿越的门限又不同。至于你实验中的问题,跟你的接线不良、电源上升斜率等均相关。

网友C:
GAME OVER 了,CD4000系列电压3~15V

用2个LM324吧,注意分压后电压不要高324的供电压

网友D:
施密特触发器当反相器用?怎么用?
即使是六反相器,同一芯片中各个门动作点离散性也很大。

楼主:
这个电路其实我用软件仿真是通过的,但是做到板上就变了。
我这个IC在整个电路中用于脉冲整形的,但只用了一个触发器,剩下五个不用,觉得可惜,所以就拿来做电池电压指示用,所以不能用324的,这样电路成本上升了,我再想想其它办法。

网友E:
拜托你把图画好点行不行。

网友F(2011-08-07):
说啥也要顶一下,请问 CD40106在ROTEUS元件库中没有,用那个软件仿真的,想知道?

网友G:
数字器件的阀值电压只是一个保证值,动作点可能离此值很远也不定。
即使是模拟器件,也不是特别准确的。因为总有失调电压存在。

网友G:
在动作点,输出电流大小也可以影响翻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