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DC24V转DC10V再转DC5V的电路,谢谢!

楼主(2009-09-02):
项目开发参考,谢谢!

网友A:
DC24V转DC10V再转DC5V
没事转着玩?
用个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B:
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肯定贵吧
LZ你可以用LM317,电路自己google~~~~~~

网友A:
是否能用三端线性稳压器,要看楼主10V和5V两路是否需要隔离。
LM317就贵了,如果无须隔离,7805就挺好,前提是5V输出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B:
貌似没有7810吧~~~~
他可能需要一个10V
24V用7805直接到5V是不行的,稳出来会比5V高很多

网友C:
LS,谁告诉你没有7810 的?

网友A:
现在我手里就有7810。买不到还可以用7809或7805等,把公共端垫一下。
7805用24V输入是允许的,实在不行还可以设法降压,但功耗太大。

网友B:
6# xwj 我错了:L只是我没见过

网友D:
有78XX很不合理,压差太多了,ACT4088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