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测量电路

楼主(2009-09-02):
我想请教一下用张弛比较器测量电容,图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
补上了 我感觉这个电阻不要断开也可以啊  不大清楚这个电阻的作用 但很多地方是这么做的

楼主:
楼上能否讲详细点

网友A:
参见模拟技术课本里运放部分的方波震荡电路,里面有详解。
区别在于这个电路画得不太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