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的EBI接口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9-09-02):
我想用EBI接口的NCS0来连接外部的SRAM器件,设置了SMC控制器的setup, pulse, 和cycle的时间。

在没有连接外部SRAM器件的情况下,不停的写,没有任何其他的操作,并且不使用burst模式。用示波器测量,发现NCS0的频率只有4.13MHz。

经检查,发现MCK为100MHz。按CPU手册上说,(setup+pulse+cycle)个MCK就是SRAM的访问频率,我设的是(1+3+1)个MCK。也就是说我的SRAM接口频率应该达到20MHz才对啊。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达到过比较高的SRAM访问速度,如果的话,请帮忙告诉一下该怎么设置各个寄存器啊。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停地写”的汇编代码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