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小车题目求助~!

楼主(2009-09-02):
(无正文)

网友A:
要有应用前提才能评价方法的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声音来对小车进行定位,用什么方法好呢?

网友B:
用超声波接受,低通滤波,定时应该会准确些!

网友C:
参加电子大赛吧

网友D:
B题难度不小啊

网友E:
LZ这个没啥难度

用4个心形指向话筒对着4个方向,然后每一路放大、滤波、峰值保持后采集、比较即可
软件上只要判断变化率超过一定阀值才执行转向就不会乱动了,可以说是相当的简单

记得
http://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FinalProjects/
上面有对应的DIY

楼主:
回复 网友E:
滤波如何做?试了带通滤波器效果很差,频带拉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