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问下LCD驱动_宏芯的T138

楼主(2009-09-02):
对于这些专用的芯片,真是无从下手,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该如何去搞定这种芯片,只看到寄存器一大堆。

T138是用来驱动数字屏的,整个DataSheet讲了好多关于颜色查找表(LUT),RAM地址之类的,之前没有搞过液晶屏,或者指点一下该看些什么液晶驱动的书籍?

以前的理解只是在一个(X,Y)的地方点亮或者熄灭,这么一堆所谓的查找表不知道如何去理清楚......着急,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请供应商提供例程,学习,吸收,再根据你的需求修改;
最好的资料就是你的PDF,不要看着一大堆英语头疼,如果你干这行,这个是无法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