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烧写问题

楼主(2009-09-02):
下载程序时出现load program时出错 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ffc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ary map.
请问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啊

CCS应该如何配置,我的芯片型号是TMS320C5402
公司用的烧写器是SEED-XDSusb2.0

楼主:
还有我们这里有台电脑上的CCS根本打不开.pjt工程文件,每次打开就提示新建,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2# role_2099 上面那个问题我不能解决,下面那个可能是你的文件名包含中文,一定要是字母,不然打不开,会提示新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还差load program失败了

网友B:
在你的定义里找到那个地址,将他改成别的地址,一般会成功。

网友C:
在load 之前 使用 Ctrl+R 重启一下dsp 试一试。

楼主:
在load 之前 使用 Ctrl+R 重启一下dsp 试一试。
引用 网友C:

还能重启DSP?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晶振,可能是原来的晶振坏了

网友D:
不会吧!晶振问题会有这样的提示?我还以为是COM文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