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外围器件] 请教触控IC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了解到合泰有触控按键产品。

如果我现在需要8个键,其他六个比较合适,有两个键不灵敏,能独立调节灵敏度吗?

网友A:
灵敏度取决于你的产品的物理特性,比如基板材料,按键大小,按键厚度等等一些参数。如果物理参数确定了,有几个键而有几个键的灵敏度不够的话,可以通过调节把整体这些键的灵敏度都提高,提高到灵敏度低的按键的灵敏度正好,原来灵敏度正好的键经过提高后灵敏度会变的比正常要高,这个时候把这些灵敏度高的键做下处理就可以了,比如:加个合适的对地电阻

网友B:
我认为,软件改善也可以的。减少处理步骤,不行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