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输出有毛刺??

楼主(2009-09-02):
请教各位:

电路原理为:将图中黄色的信号经过提升、反向比例缩小后,再经过一个射极跟随器,输出信号为紫色的那条。信号进射极跟随器之前都是好的,出来之后就变成有毛刺了。

楼主:
图示波形输出没有加负载。

我做了3块板子,两块是这样的,另外一块是好的。用的是LM324运放,LM324中的4个通道全部用了。

网友A:
展开,看下毛刺的频率
估计可能是开关电源的纹波串扰

网友B:
这个正弦波来自于方波?
然后方波的尖峰直接耦合到输出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