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两个月了,画的电源板

楼主(2009-09-02):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固定?

网友B:
貌似打了4个洞。

网友C:
如果电解电容极性全部一致, 批量生产质检检查元器件时就更容易了

网友D:
LS,电源板必须得优先照顾线路电阻;而且LZ这样子检查起来也很方便的。

LZ的板整体来说布的不错,但是要注意:
1、消振电容应该尽量靠近IC,应该和下面的二极管交换位置
2、电流线尽量粗一些,低压电路安全间距还可以小一些,所以整流桥出来那里还应该加粗点,C12、C8下面的线没必要凹进去
3、安装孔拧上螺丝后螺丝会接触到铜皮,如果是拧在金属板上,那就好看了——这是个严重失误。

网友D:
再就是要注意地线阻抗,U2 的引出线也有问题

网友E:
地线细了点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初步怀疑6个无极性电容的孔小了,如果孔没小,那可能就是焊盘太小了。

网友G:
电源板在满足线间距的情况线尽量粗,单面板的焊盘尽量大,最少在一个方向留出大的面积,如果小的话,打孔的时候焊盘就很少上锡的地方,多做几次就知道了,初做的板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H:
LZ  输出 的电容 ,这样 接的话 ,  效果 是不是 就 不好了, 我也不太懂, 最好是 按顺序 排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