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金属探测器电路,为何用multisim模拟不出正弦波

楼主(2009-09-02):
本例介绍的金属探测器,可用于地下金属管道的寻找定位、海滨游泳场沙滩金属垃圾的清除及木板中残留铁钉的检测等。
  电路工作原理
  该金属探测器由探测振荡器、基准振荡器和音频放大器等组成,如图所示。

  探测振荡器由晶体管VIV2和探测线圈L1、电容器C1等组成。
  基频振荡器由晶体管VIY3和电感器L2、电容器C3等组成。
  音频放大器由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IC、音量电位器RP和电容器C6C8等组成。
  在u未检测到金属物体时,探测振荡器的工作频率与基频振荡器的工作频率相同(均为320kHz左右),Y3的发射极无音频信号输出,扬声器BL中无声音。
  当LI探测到地下埋藏有金属物体后,探测振荡器的工作频率将变高,Y3的发射极将输出一个音频信号,该信号经IC放大后,驱动扬声器BI,发出音频叫声,提示使用者已探测到金属物体了。
  元器件选择
  R1选用小型电位器或可变电阻器;R2R5均选用1/4W金属膜电阻器。
  RP选用小型膜式电位器。
  C1选用高频瓷介电容器;C2C5C8CIO均选用耐压值为10Y的铝电解电容器;C3选用瓷介微调电容器;C4C9均选用涤纶电容器或独石电容器。
  VIV3均选用电流放大倍数大于100的硅\PN晶体管,例如S9014等型号;V2选用电流放大倍数大于100PNP型晶体管,例如S9015等型号。
  IC选用LM386型音频放大集成电路。
  Ll可用Φ0.45mm的漆包线绕30匝后,再弯成Φ0.6m的圆圈;12选用固定式高频磁心电感器。
  BIL可选用0.25W8Ω的扬声器。
  电路调整
  安装好电路中各元件后,首先应调节晶体管VIV3的工作电流。调节微调电阻器RI的阻值,使VIV2的集电极电流为1mAV3的集电极电流为2mA。然后将音量电位器RP调至阻值最小的位置(音量最大状态),将微调电容器C3顺时针不停旋动时会发现:扬声器中会发出音频叫声9声音频率由高至低直至无声9又出现音频叫声9声音频率由低至高变化。重新调节C3,使之处于两次音频叫声之间的无声点上。将探寻线圈L1逐渐靠近金属物体(最好是铁质物体),扬声器中应发出低频率至高频率的音频叫声。

楼主:
如果看不到图请看这个http://www.dzsc.com/dzbbs/pic_show.asp?id=27917

网友A:
不是在网上随便找一个电路都能工作的。

网友B:
用multisim仿真振荡器本来就容易出错。
新手就更容易出错。
振荡器上电后需要一段时间振荡幅度才能够稳定,反馈量越接近临界,幅度上升越慢。我们实际实验时可能用零点几秒(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周期)达到幅度稳定,认为很快很好了。仿真时,那可能需要几十分钟才能够(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周期)稳定。

楼主(2009-10-26):
有人模拟出来过吗做出来是噪音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