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的信号可以用8位单片机读出来吗?

楼主(2009-09-02):
(无正文)

楼主:
串口!很方便用哦.
有具体的型号吗?
谢谢.

网友A:
SR-92,这个GPS模块我一直在用,还不用另配天线

楼主:
SR-92 没有天线,在室内收得信号吗?

网友B:
没有任何模块可以在室内完美接收信号的。常用GPS模块都差不多的,只要不选过时模块就行。比如SIRF三代,而不是二代。选UBOX的也不错,还有Unav核心的一些模块。定位效果无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