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关于HALT模式

楼主(2009-09-02):
本人使用的不是低功耗的ST8芯片,在进入HALT后,用470uF的电容只能够**10S左右,但是我看说明书说进入HALT的电流是6ua,我把定时器,看门狗,内外部时钟都关掉,IO口置为输入,请问我是否有其他用电器需要关掉,谢谢.

网友A:
IO置为输入可能会很耗电哦.
确认下上下拉没?

楼主:
没有,电源是分两路的,单片机单独供电,因为这个电流当时用三星9488进入"STOP"维持20分钟以上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是否有东西没有关.

网友B:
先试试看在复位之后,不初始化任何内置外设,或只初始化少量外设再关闭,直接进入HALT。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IO口不能置为输入,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置为输入或者输出,这样的话几分钟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A:
嘎嘎,又给我猜中了.
楼主要请我吃饭,呵呵

顺便做个广告:
EP868率先支持STM8S全线脱机烧录!!!

楼主:
没问题,找个时间过来佛山

网友A:
呵呵,吃无影脚,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