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怎么测此滤波器实际的幅频响应??

楼主(2009-09-02):
用DSP实现的数字滤波器。

需要测他的幅频响应不?

网友A:
需要仪器,如扫频仪等。

网友B:
数字滤波器的幅频响应时可以仿真出来的。

网友A:
仿真不能代替测试。

楼主:
楼上说的扫频仪是用来测模拟滤波器的吧?
数字滤波器也能用扫频仪来测?能详细描述一下不?
多谢了

网友B:
数字滤波器滤的是数据,输出也是数据,要测试的话,还得看输入输出的频谱吧。都是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