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C2543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09-02):
最近几天玩了一下TLC2543,发现很奇怪的问题,现象是这样:首先给开发板上电,同时2543也上电(废话,呵呵),下载程序运行,发现数据是乱的,没有规律,于是,将TLC2543断电(开发板继续通电),然后再给TLC2543通电,ohh~可以了,测试通道0的电压,完全正确。等等,别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运行一段时间之久(十多分钟吧),怪事来了,数据又不对了,而且大多是0。于是又让2543断电,然后通电,OK,又能准确测量了,晕了,难道是器件坏了么?不知道有哪为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赐教啊~~~~~

网友A:
用过 一直正常。另外别没事老乱拔电源

楼主:
呵呵,是发现采集不对了才断电看看。

网友B:
2543用过的,电源部分需要注意,在靠近电源脚加电解电容和104或者103进行电源滤波。系统电源波动对他影响比较大。

楼主:
感谢  kymcu51 和 xiubing65 两位仁兄的指点,今天我在ARM跟2543通信之间加了块74HC245,把ARM的IO口电压升上去,这样没问题了,测量也比较准确,估计是ARM的IO口驱动电压不够,具体为什么还没弄清楚,查了一下ARM的IO电平,datasheet上说是cmos的,而2543则为TTL电平,猜测是ARM 3.3V 的IO口驱动能力有限,驱动不了5V供电的2543,我的理解是这样,不知道哪位仁兄有什么高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