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如何实现精确定时?

楼主(2009-09-02):
我想用定时器来计算出进入三个中断的时间间隔,思路是这样的:用三个中断,进第一个中断时,打开定时器,进第二个中断时,记下定时器值T2,进第三个中断时,再记下定时器值T3,这样第二个中断比第一个中断的多出的时间间隔就是T2,第三个中断比第第二个中断多出的时间间隔就是T3-T2.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准确读出T2,T3的值?还有就是定时器这样定时的误差有多大?能不能在30us之内?

网友A:
我大概猜的出楼主在做什么
在这非常时期,还是少说为好

不妨看看ece 4760 ,有非常相似的东东

楼主:
楼上的,能加你QQ吗?紧急时刻,拜托了!!!!

网友:
看汇编的步数加减时间,只要是晶振好,自己计算准确,30us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呵呵,1楼以为楼主要去干啥呀。精确定时先要精确震荡。

网友C:
30uS是指分辨率?弄个1MHz的晶振就可以分辨到1uS了,30uS不成问题吧?
LZ在做什么呢?

网友D:
可以用捕捉中断啊
第一次进入时记录为T1,第二次记录为T2,第三次记录为T3
但需要注意定时器是否溢出

网友E(2009-10-27):
没有计算好

网友E:
没有计算好?

网友F:
AVR捕捉定时器要想误差30us不成问题,但是必须遵循一个原则,1:暂停定时器,2:读TCNT,3:读OVF,2+3就是计算器值.这几个步骤应该不会超过10us(8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