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电源电路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
电路中的R110和C113串联什么用,R110怎么取值的。
有人说过了这个是补偿,还是不理解,补偿到底是怎么个补法。新手上路,请不要太专业的解释,谢谢

网友A(2009-09-02):
"新手上路,请不要太专业的解释"
这可是办不到的事。

必须有放大器负反馈稳定性的知识,电路幅频相频特性的知识,才可以开讲。

楼主:
那讲吧  讲了不懂再去翻书

网友A:
先看书吧。敲几千字甚至上万字,容易吗?

楼主:
现在是不懂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茫茫书海,何处寻找

网友A:
回6楼:
我在2楼不是说过了吗?放大器负反馈稳定性的知识,电路幅频相频特性的知识。

网友B:
沙占友 《新型单片机开关电源的设计与应用》里对TOP SWITCH的介绍,还是比较详细的。可参考。

网友C:
其中一部分功能是IC的电源退耦,另一部分功能是相位补偿.取值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一两句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