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电源ic

楼主(2009-09-02):
小弟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由于同时需给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且电源必须是稳定性好的稳压电源,是否有什么电源ic可同时给2个器件供电,且稳定性高。或者是其他方案。(注: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电压不同)
小弟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由于同时需给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且电源必须是稳定性好的稳压电源,是否有什么电源ic可同时给2个器件供电,且稳定性高。或者是其他方案。(注: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电压不同)
小弟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由于同时需给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且电源必须是稳定性好的稳压电源,是否有什么电源ic可同时给2个器件供电,且稳定性高。或者是其他方案。(注: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电压不同)
小弟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由于同时需给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且电源必须是稳定性好的稳压电源,是否有什么电源ic可同时给2个器件供电,且稳定性高。或者是其他方案。(注: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电压不同)
小弟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由于同时需给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且电源必须是稳定性好的稳压电源,是否有什么电源ic可同时给2个器件供电,且稳定性高。或者是其他方案。(注:两个高精密传感器供电电压不同)

网友A:
找两个可调的基准源供电,可以满足要求不?
要求高,有多高?

楼主:
一个供电电压要求5v,供电电流150毫安,一个供电电压要求2.5v,100毫安。主要是供电电压要稳定,且在pcb上站的面积越小越好。能推荐一个同时给2个一起供电的最好

网友B:
这个,冗余太大了,四热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用电源管理ic行吗?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办法呀?

网友C:
楼主的传感器不像是精密传感器,或者这种“精密传感器”应该是不需要精密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为什么这样说呀?

网友C:
通常,需要“高精度电源”供电的传感器是一些桥式的或者是用电源直接激励的传感器,如应变片、铂热电阻等,这些传感器的输出与其激励源直接相关,激励源的波动将100%反映到输出上(也就是说:激励源若有1%的变化,那么输出信号也将变化1%)。但通常这类传感器是要严格控制其功耗的,功耗过大将导致传感器温升过大,那么他就不可能再“精密”了。
如果需要较大功率供电,那么可能传感器内部是带信号处理的,要是这样,对电源的要求自然就不高了。

网友B:
一个5V一个2.5V,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器件同时给两个传感器同时供电?
自己和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