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图片)

网友A:
没玩过这么高贵的IC。

“这个时候用示波器在AD模拟输入端测量,并没有信号输入,只有部分的噪声和杂波;”
既然没有输入,就应该先找找没有输入的原因。

楼主:
就是在不给输入时候,AD会采样到很大的数字量。输入时人为不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