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应该学习ARM还是学习单片机呢?

楼主(2009-09-03):
看了一下这款单片机,很简单,也很便宜,正在犹豫中...........:http://www.armjishu.com/bbs/viewtopic.php?id=1869

如题,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先学单片机啊!

楼主:
先学单片机吧,MCU虽小,但五脏俱全啊

网友B:
二者是共通的,真正掌握其中一种,另一种根本就不需要学,MCU毕竟简单些,入门以此为佳,但不能为学而学,器件只是工具。

网友C(2014-07-17):
那就请大家给点学单片机的方法,或学单片机的流程之类的,我们作为新人没办法,谢谢!

网友D:
个人喜欢单片机

网友E:
ARM不是单片机是什么?

网友F:
学16位单片机吧,一般功能足够了。ARM学习嵌入式的时候适合。

网友G:
其实你还不如去学ARM的m0系列,跟普通8位单片机差不多,功能还很强大,

网友H:
51一定要学,虽然已经淘汰,但是新手需要这个过渡,ARM是以后必须学的。主流~

网友I:
51入门首选

网友J:
ARM对新手难度太大,建议先学单片机,我觉得ARM就像单片机的升级版。腿脚多,功能强。

网友K:
看你自己的需要

网友L:
建议很好!

网友M:
终于有时间开始学习了

网友N:
先学单片机啊

网友O:
先从51入门,然后再学ARM!!

网友P:
ARM不是单片机吗?? 学校教的一般入门51。51精通了AMR上手就快了

网友Q:
楼主还是直接上X86吧,先玩玩Window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