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控制问题,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9-09-03):
现有个小控制项目,设计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给予指导,谢谢。
1.现场流量计仪表有个4到20毫安变松输出,怎样利用这个变松输出控制电动调节阀,是不是需要再添加设备?
2.现场浓度计仪表也有4到20毫安变送输出,也是怎样利用这个信号控制给水调节阀?如果都需要一个额外二次PID仪表,俺就想把上边两个信号集中起来,自己做个单片机采集器,同时还能存储流量和浓度值等,并能扩出其他功能如远传。大家说怎么实现最简单?有没有2路入2路出的PID调节器啊?再就是如要做单片机仪表,俺首先想到的是19264点阵的液晶,但是上哪里找个合适的外壳啊。。后面带端子的那种,柜装的,俺搜了全网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啊。。。

方案未定,请大家多多建议。谢谢。

网友A:
确实。一般都是东西好做,外壳难找:)

网友B:
不建议自己做。国内早已经有大量成批生产的PID调节器,所需其他功能也都有配置,如远传...只不过需要银子而已。
同时两路的调节器也有厂家生产,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C:
选用电动单元组合仪表比较合适,楼主的问题是自动控制系统设计问题,不是光有电子知识所能解决的。

楼主:
5楼说的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利用一个温度表或者压力表,怎么控制调节阀的,表后面的4-20毫安输出只是个实测温度或压力的电流输出,怎么用来输出给调节阀的?请明白人给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