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67P33C的STOP电流变大及复位

楼主(2009-09-03):
大家好!
一款产品用电池供电、单片机用SH67P33C ,2节1.5V干电池,用内部RC振荡,做了5K数量,目前在测试中发现:
1,有15套,STOP电流会变大,现象是开开始是1.5uA,过十几分钟后电流逐渐变成了30uA,不知道什么原因
2,也有8套,上电有时可以工作,有时无法复位,是死机现象;程序中没有设置LVR,是默认的0000,是使能的。

请大家帮忙说说

另外,中颖单片机一般的不合格率应该多少? 0.5%以下吗?

网友A:
1.第一种15套的现象,怀疑为有的I/O口没有设置好,有I/O被误设置为输入且没有上下拉电阻,造成悬空状态,这个状态不稳定,会出现您描述的现象.
2.第二种8套的现象,建议您还是在程序中设置一下LVR,虽然上电默认是0000,即LVR使能,但从程序设计可靠的角度来讲,程序中最好还是设置一下.
按以上方法修正后再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谢谢解答!
10月份,还要生产10K,会将您建议的方法加入到软件中,
再进行观察,看看还有多少不良。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找我  191039277

网友B:
33我最了解了  呵呵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找我  191039277
引用 网友B:

那是否可以把你的看法发上来看看,大家探讨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