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低电压检测IC

楼主(2009-09-03):
因为是电池供电的系统,需要一个电压检测功能。
我希望这个IC能在电压低于一定值的时候,输出一个电平。单片机定时查询,一旦发现这个电平就知道电力不足了。请注意输出是电平而不是脉冲,如果是脉冲就可能查询不到。
希望该IC的引脚尽量少,线路尽量简单,而且容易买到。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是直接检测电池的电压好呢,还是检测经过DC/DC升压之后的电压好呢?
多谢!

网友A:
一般的电压检测IC都是电平输出的;
当然是直接检测电池电压好

网友B:
常用的电源监控IC(俗称复位芯片)即可,选择合适的监控门限即型号尾缀。

网友C:
太多了,类似MAX706这样的东西多的很呐。。。

网友D:
三个脚就够了

网友E:
弱弱地说一声...用比较器?LM393(8PIN,SO-8)

网友F:
7楼的不行.电压监测需用专门的芯片.
楼上有几位已经说了.
狗日的UG48XX 49XX也可以的.

网友G:
MSP430系列单片机带电源监控模块。。。

网友H:
7楼正解。观察一下PC机开关电源里的比较器保护电路,就是用的LM393。全世界PC机电源保护电路都是用的比较器,标准设计电路,大同小异。与LZ的要求完全一样。

现在市场上有3个脚的比较器芯片出售了。

网友I:
电池供电产品,基本上不会考虑使用耗电过大的LM393之类。
  若要求精度比较高,电源监控芯片比较合适;若成本要求比较高而精度要求不高,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J:
叫低电压检测IC,网上搜搜很多的。

网友K:
你如果是MCU控制的话,可以直接用AD去检测电压,电压低了,mcu发去相应指令。

网友L(2011-10-13):
我們在用的是808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