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低电压复位功能么?

楼主(2009-09-03):
有低电压复位功能么?
请问PIC的8个脚的单片机中,有没有带低电压复位功能的?我去microchip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它的选型指南表,没有LVR这一栏。但我想,也许有某些型号是带LVR功能的吧?

网友A:
所有的都带,有一些低端型号没有给出这个配置字,也就是在CHIP固定配置为开启,不可关闭。
如果带BOD配置字的,则可以通过熔丝取消低压检测功能。

楼主:
我正在用PIC12F508,它的STATUS中就没有低电压复位的标志位。请问我如何才能知道是电压过低所导致的复位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里。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用MCLR外接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实现低电压复位?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用MCLR外接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实现低电压复位?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认为这样是可能的吗?

网友A:
你如果需要计算电压值,那么需要用AD
你如果仅是在低压时让CHIP可靠工作,那么有BOD功能就可以了。
你如果想让CHIP在低压时可靠工作并且在产生低压RST后能够发现出现了低压,那么就需要BOD+标志判断就可以了,如果CHIP没有这个标志,例如老的AT89C51这样的芯片,可以采用在RAM中某个位置写0xAA55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原理是:RAM掉电后其值为随机(一般情况下多数MCU为0x00),基本不太可能出现0xAA55这个值(概率极为渺茫,比中500万大奖还难上至少1万倍!),但如果RAM未掉电,只是MCU发生RST的话,保存在RAM中的0xAA55是可以保持的,利用这个区别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掉电复位。如果MCU提供状态标志,你就没必要用这种方式了,可以直接去判断状态标志的组合来确认发生RST的原因。
如果需要判断标志或者RAM中的数据,一般就不能使用C语言了,当然如果你会修改C编译器的启动文件的话可以例外。。。。。。

楼主:
感谢yewuyi的多个回复,但我的需求和8楼说的几种都不完全一样。
我是希望在电压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单片机能关闭其他外围设备,只保留一个警告灯仍在闪烁。就是说,既不需要用AD检测电压值,也不需要复位。我目前的想法是:用一个低电压检测芯片来监视电压,电压低于阈值的时候它会向单片机发送电平信号。单片机经常查询这个信号,一旦查到就关闭外围设备并点亮警告灯。

网友C:
实现9楼的功能, 3个电阻+1个8050即可。如果批量,一致性不好。

楼主:
是不是因为电阻的偏差较大?那么该用稳压二极管,可以解决一致性问题了吧?

10# OneMillion

网友A:
那就更好说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芯片,用两个电阻分压后送给AD不就得了?

如果没有AD,那就加个LM393做个电压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LM393太破费了, 不知道楼主具体的应用,
比如功耗啊,成本啊, 检测的精确度。。。
如果MCU内部有上拉电阻,直接用2个电阻 +  8050实现。
以5V供电为例,如果3V是低电压,那么 电阻设置的比例大概为 2.3 : 0.7 (这个参数以实测要求为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