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的编程器贵么?

楼主(2009-09-03):
对HT48R01A有兴趣,但不知编程器贵不贵啊?不一定是合泰自己的编程器,其他公司的也行,只要质量过得去。大概得多少钱呢?
多谢!

网友A:
你指仿真器吗?具体可以跟盛扬业务联系。021-54224590
软件是免费的。

网友B:
既然有FLASH的MCU了,为什么简单便宜的ISP工具迟迟没有出来么?这个限制了小客户的入门

网友C:
HT的设备一贯比较贵,虽然比EMC的好点,不过对比其他厂家的IC,HT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不是客户指定不建议你使用,因为HT的市场反应速度很慢的,你用它的IC去做案子,很容易就被竞争对手超越掉的。

网友D:
麻烦楼上给推荐几个2元一下带AD的单片机吧

网友E:
可是试试stc的啊,2元以下的,你做啥项目1

网友F:
2元以下带AD的芯片:
十速、中微、松翰……

网友F:
还有三星9454

网友G:
8# ZRL700424

网友G:
9454性价比,比得过HT46R47吗

网友G:
合泰的产品可以联系我

         诺华达:刘凯
           电话:0755-86155426
           传真: 0755-86155429
           手机:13530206925
             QQ: 946944798
            MSN: kerry-liukai@hotmail.com
          Skype: kerry-liukai
           邮箱:KERRY@NEWWAVE-SZ.COM
           网址: www.holtek.com
                 WWW.NEWWAVE-SZ.COM
           地址: 深圳市南山科技园**中二道生产力大楼C单元503

网友F:
9454性价比,比得过HT46R47吗

9454才1块9,不比HT46R47贵
容量为4K多字节,46R47为2K单字节(两者差不多)
IO口比46R47多(9454:最多18,46R47才13)
9454有内部RC,46R47没有
9454的AD为10位(9通道),46R47为8位(4通道)
。。。。。。

网友H:
楼上这样做比就太表面了。
要看IC的综合性性价比啊。
新出来的HT46R064,价格也是1元多,18根I/O,内部集成高准度RC,12位AD

网友F:
楼上这样做比就太表面了。
要看IC的综合性性价比啊。
新出来的HT46R064,价格也是1元多,18根I/O,内部集成高准度RC,12位AD
引用 网友H:

46R47性能根本比不上9454
至于楼上说的46R064,偶没用过,如果是20PIN,有18个IO口,那么性能上应该和9454差不多了,价格不知道是1元多多少,如果和9454价格一样,两者性价比相当,看不出比9454强的地方(12位AD?那是**肋,要求高时,这个根本没用,必须用外部AD芯片,要求不高时,8位足够了)

只有一点:HT比三星的服务或者技术支持要好,三星基本上没有技术支持(对熟手无所谓,但对新手来说很重要)

网友I:
不贵,好像才400

网友J(2009-10-13):
HT支持C编译吗?

网友K:
联系我,具体了解HT产品以及开发工具!
02866536590小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