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在烧录程序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09-09-03):
自从用2407以后,已经发现2次这样的错误了,上次是换了一片才解决的,都是新买的片子,货源不会有问题,请问还有谁遇到,这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
放大了看

网友A:
2407A能用的烧写次数很少(很多人反映烧写十来次就不行了)

所以不要用Flash来调试程序,尽量外扩RAM,然后把程序Load进RAM调试,这样也是最方便的.

楼主:
我说过了,我的是新片子,还没开始烧录呢,仿真下载到RAM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能烧录,无法清除

网友B(2012-07-16):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好像是芯片被锁了。
本来已经避开的密码区,但编译的时候密码单元还是生成了二进制码,并且不同牌子的电脑生成的不同。
换了几块芯片了
求解决方案啊!!!